用TNY263做的反激式输入电压达不到85VAC的要求

楼主(2014-10-16):
大家好,为什么我做的开关电源,当输入电源在120VAC的时候,输出就开始一会有,一会无,指示灯一闪一闪的。设计时的要求是85V~265VAC,现在输入低于120AC就开始不行了,谁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坛友又不是天桥底下的大仙儿可以掐指一算,
话说大仙儿也得看面相看手相问生辰八字啊。
我买下彩票试试,欠压保护了?

楼主:
我是用PI EXPERT 9  设计的,设计时输入要求是85VAC~265VAC,但测试时达不到85VAC.输入电压降到120AC就不行了。楼上的能不能说清楚点,输入端就那么几个元器件,为什么会欠压保护?

网友B:
如果高压的富余充足,可以变压器原边增加线圈,如果辅助设计软件的结果,那么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
另外,需要关注一下磁芯上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PI EXPERT 9  设计的,设计时输入要求是85VAC~265VAC,但测试时达不到85VAC.输入电压降到120AC就不行 ...

不看规格书的嘛。印象中有个EN脚具备欠压检测功能,算下EN脚与母线之间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