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6713二级bootloader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4-10-16):
本人编写了一个小的用户程序,用二级bootloader的方法可以从flash自启动成功。即上电后,flash中前1K的程序被拷贝到片内ram中首先执行,而该程序的作用是将用户的程序从flash中copy到片内ram中,而后执行用户程序。
现在的问题是,我之前的用户程序很小,片内是能够存储的,可是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很到的用户程序,里面定义了很多的数组,片内的空间是不够的,有很多数组是存储在片外的SDRAM上,于是就不能把flash中的用户程序直接全部搬移到片内ram中,请问各位大神,怎么办?
我的疑问主要有:1.开始将用户程序烧写到flash中,是否将所有定义的段全部都烧写到flash中?  2.如果全部要烧写到flash中,那么二级bootloader中的程序就应该将用户程序一部分复制到片内ram中另一部分复制到SDRAM中,那么这个汇编的二级bootloader.asm程序应该如何写?我只写过往片内ram里面复制的bootloader.asm...
请教各位高人,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个比较复杂啊    关于二次引导    网上有很多相关**   你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复杂啊    关于二次引导    网上有很多相关**   你想了解一下

谢谢,网上的资料都是片内ram空间足够可以存储的,没有不够的情况呀。顺便问一句题外话,咱们论坛结贴的时候应该怎么给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网上的资料都是片内ram空间足够可以存储的,没有不够的情况呀。顺便问一句题外话,咱们论坛结贴的 ...

6713二次引导的**很多    有引导外部存储器的
结贴给分时    你看看给你回复了的楼层右下方有个 填写分数的小方框
所有填写的分数之和等于你的悬赏分时   就可以点击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