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压整流电路如何放电

楼主(2014-10-16):
高手有知道倍压整流电路出来6000V直流后,切断电源,高压电容上残留的电压如何安全泄放掉吗?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并联一个大电阻上去

复杂一点的方法就是
先并联大电阻,等到放电一段时间,再使用继电器接入小电阻

网友A:
并联一个电阻

网友B:
直接并电阻最简单,
时间有限制,就加个检测电路,掉电切开关接入小负载迅速泄放

网友C:
不在乎价格的话并联个真空继电器,采用连锁的方式直接短路放电。

网友D:
应该是在每一个倍压电容上并联一个阻值合适的电阻

支持!…

楼主:
我的电容是471/6KV的,该并联多大的合适呢

网友E:
直接并联大电阻

网友F:
基础电压多少?…经过几次倍压?…电阻小了、增加电源功耗!大了、放电需要时间!
自已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