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为什么还有距离,却连不上线

楼主(2014-10-16):
明明两个焊盘的距离或者连线是有距离的,为什么会练不上啊,这个问题困扰蛮久了,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请高手指点下!像下图1,两个焊盘之间空空的,为什么会不让连?这种一般会是哪里设置的问题?还有像图2这种情况,线走不下去了?

     图1                                     图2

网友A:
图一网络一样,会不会是不在一个层
图二应该是距离问题,可以把这部分的线宽调小点

网友B:
安全间距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网络一样,会不会是不在一个层
图二应该是距离问题,可以把这部分的线宽调小点 ...

网络一样,距离足够,因为设置的安全间距才0.2mm,这个距离大于安全距离,还在很远的地方就出现绿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间距太大了?

安全间距设置的是0.2mm应该挺小了吧

网友C:
拉不进去有可能设了禁止走线

网友C:
0.2MM不算小啦,我们都设成4MIL

网友A:
第一个焊盘里面可能还存在不是这个网络的点或者短线
第二个把字挪开试试

网友D:
都变绿了肯定是rule干的好事!

网友E:
间隔,还有同一点有两个网络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变绿了肯定是rule干的好事!

确实是rule的问题,把这个SMD to corner constraint这条规则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F:
还真没碰到过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