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CHECKSUM怎么看

楼主(2014-10-16):
生成的HEX文件怎么看CHECKSUM,如果没有CHECKSUM,怕下次下载文件的时候搞错了。因为我的程序要经常改版。怕版本搞错了。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07911-1-1.html
参考下这个贴子

你程序应该有版本号显示吧,加段程序通过串口或其它接口显示;
程序改过了,HEX文件生成的日期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07911-1-1.html
参考下这个贴子

你说的这个不直接

楼主:
大家平时的hex文件都是怎么管理的,难道仅仅只是靠一个带有版本号的文件名来识别??不怕烧录错了?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B(2024-01-08):
可以用JFLASH 看CRC_DATA 来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