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带LED驱动是什么意思? 例如:LED 6×4(source/sink)

楼主(2014-10-16):
 有些单片机带LCD驱动,LED驱动和LCD驱动有什么不同

网友A:
LED就像点电灯,要多少信号就要点多少灯;LCD是在背面开一个灯源,然后需要多少信号就开多少个窗户(液晶)让光透过,一个像素就是三个窗户(RGB)组成。

网友B:
LED需要较大电流,IO一般要特殊处理才能使用,另外就是加上控制逻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