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IP数据包接收与发送的问题

楼主(2014-10-16):
IP数据包接收的时候,怎么知道是一帧的帧头,然后将帧头去掉呢?在发送的时候,应该在何时何处的时候加上帧头呢,请大家帮帮忙,很急,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

是FPGA收到TCP数据包,要将处理数据包的帧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Nios II来写W5300的控制,但是不知道怎么弄,能请教下吗?

网友C:
帧头是W5300自己添加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帧头是W5300自己添加上去的

我是接受数据,W5300自动去帧头吗?那要设置W5300吗?

网友:
是要设置W5300
但是设置W5300 不是为了去掉帧头而设置

网友C:
DM9000
ENC28J60
W5300

这些都是以太网的芯片

这些芯片全部都会自动自动去掉帧头

即使你不设置他,也会去掉帧头

W5300是集成TCP/IP协议的第1层 第2层 第3层 第4层

第4层是传输层,这一层包括TCP 和UDP两种协议

以第4层为分界线,W5300是集成第4层(含)以下的协议 , 并且不集成第4层以上的协议

如果是使用W5300  你需要做的是第5层以上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9000
ENC28J60
W5300

那我通过FPGA怎么驱动W5300啊,要用Nios II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