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S5523采集1个通道数据正常,采集多个通道数据不正常问题?

楼主(2014-10-16):
现在用在主程序里面单独采集1个通道,采集AD值都没有问题。
第1-3通道采集的是4-20ma的信号,第4通道采集的是PT100,差分信号。
出现问题:
1、执行Cs5523ReadAdData();采集出来的通道号与AD值无法对应,有时候,第1通道采集的是第二通道的值,有时候是第3通道的值,不定?
2、这4个通道能否一次采集完成?如果可以程序里面应该怎么设置,
///////////////////////////////////////
  //写配置寄存器清RS位,写RS=0以便退出复位模式
   ReadBuffer[0] = 0x05;  //comm=03h* write config_reg
   ReadBuffer[1] = 0x30; // config=04h,30h,00h
   ReadBuffer[2] = 0x00;

   RWCR = 0x03;
   WriteCommand(RWCR);
   Cs5523WriteData(3);
把配置信息设置成上面的无法实现4个通道一次采集完成。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CS5523.h"

#define CS5523_CS     PTED_PTED6
#define CS5523_SCLK   PTED_PTED4
#define CS5523_SDI    PTED_PTED7
#define CS5523_SO     PTED_PTED5

#define NOP

unsigned char  PartSelect = 1;
////////////////cs5532  command/////////////////////////////
unsigned char        RWIOCR ;
unsigned char        RWIGRR ;
unsigned char        RWCR ;
unsigned char        RWCSR ;
////////////////////
unsigned char    PerformConver ;  //  执行转换
unsigned char    PerformCalib ;  //  执行校准
unsigned char    Sync1 ;         // 串行口重新部分初始化顺序
unsigned char    Sync0 ;         // 串行口结束部分初始化顺序
unsigned char    Null  ;         // 清除口标志,保持系统处于连续的转换模式
/////////////////////////////////////////////
unsigned char   ReadBuffer[12];
unsigned char   OutRate;
////////////////////////////////////////////

void Delay(void)
{

     Cpu_Delay100US(10000);
}

void CS5523_Init(void)//初始化端口
{
  // PTED: PTED7=1,PTED6=1,PTED5=1,PTED4=1
  setReg8Bits(PTED, 0xF0);
  // PTEPE: PTEPE7=1,PTEPE6=1,PTEPE5=1,PTEPE4=1
  setReg8Bits(PTEPE, 0xF0);
  // PTEDD: PTEDD7=1,PTEDD6=1,PTEDD5=0,PTEDD4=1
  clrSetReg8Bits(PTEDD, 0x20, 0xD0);
}

unsigned char SPI_HostReadByte()
{
    unsigned char  i,rByte;
    rByte = 0;
    for(i=0;i<8;i++)
        {
        CS5523_SCLK = 0;
        CS5523_SCLK = 1;
        rByte <<= 1;
        rByte |= CS5523_SO;
    }
    return rByte;

}
///////////////////////////////////
void SPI_HostWriteByte(unsigned char w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wByte << i ) & 0x80) == 0x80)
          {
           CS5523_SDI = 1;
          }
        else
          {
           CS5523_SDI = 0;
          }
        CS5523_SCLK = 0;
        CS5523_SCLK = 1;
    }
}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cs)
{
SPI_HostWriteByte(Commandcs);
}

void Read_PressAD(void)
{
unsigned char i;
CS5523_SCLK = 0;
NOP;
CS5523_CS = 0;
  Cpu_Delay100US(20);
  PerformConver = 0x80 ;//执行通道1 ,采集4-20ma压力值
SPI_HostWriteByte(PerformConver);
CS5523_SO = 1;
while(CS5523_SO == 1);
PerformConver = 0x00;
SPI_HostWriteByte(PerformConver);
//Temp=SPI_HostReadByte();
for (i = 0;i < 3 ;i++)
{
    ReadBuffer[i]=SPI_HostReadByte();
}
Avq_SamplePress = ReadBuffer[0]*256+ReadBuffer[1];//执行通道1

CS5523_CS = 1;
}

void Read_TemperatureAD(void)
{
unsigned char i;
CS5523_SCLK = 0;
NOP;
CS5523_CS = 0;
PerformConver = 0x88 ;//执行通道2,采集4-20ma温度值
SPI_HostWriteByte(PerformConver);
CS5523_SO = 1;
while(CS5523_SO == 1);
PerformConver = 0x00;
SPI_HostWriteByte(PerformConver);
//Temp=SPI_HostReadByte();
for (i = 0;i < 3 ;i++)
{
    ReadBuffer[i]=SPI_HostReadByte();
}
Avq_SampleTemperature = ReadBuffer[0]*256+ReadBuffer[1];//执行通道1
CS5523_CS = 1;
}

void Read_FlowAD(void)
{
unsigned char i;
CS5523_SCLK = 0;
NOP;
CS5523_CS = 0;
PerformConver = 0x90 ;//执行通道3-采集4-20ma流量值
SPI_HostWriteByte(PerformConver);
CS5523_SO = 1;
while(CS5523_SO == 1);
PerformConver = 0x00;
SPI_HostWriteByte(PerformConver);
//Temp=SPI_HostReadByte();
for (i = 0;i < 3 ;i++)
{
    ReadBuffer[i]=SPI_HostReadByte();
}
Avq_SampleFlow = ReadBuffer[0]*256+ReadBuffer[1];//执行通道1
SPI_HostWriteByte(0x00);
CS5523_CS = 1;
}

void Read_PT100AD(void)
{
unsigned char i;
CS5523_SCLK = 0;
NOP;
CS5523_CS = 0;
PerformConver = 0x98 ;//执行通道4----采集PT100温度值
SPI_HostWriteByte(PerformConver);
CS5523_SO = 1;
while(CS5523_SO == 1);
PerformConver = 0x00;
SPI_HostWriteByte(PerformConver);
//Temp=SPI_HostReadByte();
for (i = 0;i < 3 ;i++)
{
    ReadBuffer[i]=SPI_HostReadByte();
}
Avq_SamplePT100 = ReadBuffer[0]*256+ReadBuffer[1];//执行通道1
CS5523_CS = 1;
}
////////////////////////////////////
void Cs5523ReadAdData(void)
{
   Read_PressAD();
   Read_TemperatureAD();
   Read_FlowAD();
   Read_PT100AD();
}

///////////////////////////////////
void Cs5523WriteData(unsigned char GeShu)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i < GeShu ;i++)
     {
      SPI_HostWriteByte(ReadBuffer[i]);
     }
}

/////////////////////////////////
void CS5523_initialize()
{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flag22 = 0;

   unsigned int j;
   CS5523_Init();
   Delay();//延时500ms
   CS5523_CS = 0;
   for(j=0;j<2047;j++) //延时2048个CS5523_SCLK周期,等待晶振稳定
   {
      CS5523_SCLK = 1;
      CS5523_SCLK = 0;
   }
   //Reset Serial Port

   CS5523_SDI = 1;
   for(j=0;j<254;j++) //延时2048个CS5523_SCLK周期,等待晶振稳定
   {
      CS5523_SCLK = 1;
      CS5523_SCLK = 0;
   }
    CS5523_SDI = 0;
    CS5523_SCLK = 1;
    CS5523_SCLK = 0;
  //写配置寄存器置RS位,使复位,复位后RV=1,直到配置寄存器被读取后,RV=0
        RWCR=0x03;// comm=03h* write config_reg
        ReadBuffer[0]=0x00;        // config=00h,35h,80h
        ReadBuffer[1]=0x30;
        ReadBuffer[2]=0x80;
        WriteCommand(RWCR);
  Cs5523WriteData(3);

  //读配置寄存器
  loop:
        RWCR=0x0b;// comm=0bh* read config_reg
        WriteCommand(RWCR);
  ReadBuffer[0] = SPI_HostReadByte();
  ReadBuffer[1] = SPI_HostReadByte();
  ReadBuffer[2] = SPI_HostReadByte();
        if ((ReadBuffer[2]& 0x40)==0x00) goto loop;//测RV=1,如不为1,则要再读配置寄存器

///////////////////////////////////////
  //写配置寄存器清RS位,写RS=0以便退出复位模式
   ReadBuffer[0] = 0x00;  //comm=03h* write config_reg
   ReadBuffer[1] = 0x30; // config=04h,30h,00h
   ReadBuffer[2] = 0x00;

   RWCR = 0x03;
   WriteCommand(RWCR);
   Cs5523WriteData(3);
///////////////////////////////////////
//写配置寄存器,必须重新写一次配置寄存器以便设置配置寄存器的其它位
     ReadBuffer[0] = 0x00;  //comm=03h* write config_reg
     ReadBuffer[1] = 0x30; // config=04h,30h,00h
     ReadBuffer[2] = 0x00;

     RWCR = 0x03;
     WriteCommand(RWCR);
     Cs5523WriteData(3);
     //////////////////////
     //delayms(1000);
      Cpu_Delay100US(500);

       ReadBuffer[0] = 0x01;   //通道1,速率30.0hz,增益2.5V,单极性
       ReadBuffer[1] = 0xb0;   //通道2,速率30.0hz,增益2.5V,单极性
       ReadBuffer[2] = 0x9b;   //通道3,速率30.0hz,增益2.5V,单极性
       ReadBuffer[3] = 0x11;   //通道4,速率30.0hz,增益2.5V,双极性
       ReadBuffer[4] = 0xb1;
       ReadBuffer[5] = 0x9a;

     RWCSR = 0x05;
     WriteCommand(RWCSR);
     Cs5523WriteData(6);
     //delayms(1000);
      Cpu_Delay100US(500);
//写配置寄存器,必须重新写一次配置寄存器以便设置配置寄存器的其它位
     /*ReadBuffer[0] = 0x04;  //comm=03h* write config_reg
     ReadBuffer[1] = 0x30; // config=04h,30h,00h
     ReadBuffer[2] = 0x00;

     RWCR = 0x03;
     WriteCommand(RWCR);
     Cs5523WriteData(3);*/

      //写零点        //load offset reg of channel 0~3
        /*for(i=0;i<4;i++)
        {
                 data[0]=z_add[i];
                 //td=i*3;//读出EEPROM通道零点
                 data[1]=0;//EEPROMread(td);
                 data[2]=0;//EEPROMread(td+1);
                 data[3]=0;//EEPROMread(td+2);
                 wrad(3);

        //写增益        //load offset reg of channel 0~3
        for(i=0;i<4;i++)
        {
                 data[0]=m_add[i];
                 data[1]=64;//EEPROMread(buf_num);
                 data[2]=0x00;
                 data[3]=0x00;
                 wrad(3);   */
      CS5523_CS = 1;
}
///////////////////////////////////////

网友A(2020-10-21):
现在应该搞好来吧?

网友B:
这样的情况, 未必是软件的问题,  可以先调低采样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