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电池必须直连到电源管理芯片的out或者BAT脚吗?

楼主(2014-10-16):
充电电池必须直连到电源管理芯片的out脚或者BAT脚吗?能在输出和电池中间加入什么器件,不影响充电?

网友A:
能在输出和电池中间加入什么器件,不影响充电?
不知道想加入什么器件,如果放在反馈之前,那应该有可能可以的

网友B:
一般是不能添加任何器件的,因为IC反馈要随时检测电池电压的,器件上有压降,会影响电池充满的。

网友C:
这个也需要电源芯片的匹配电阻的选择的吧。。

网友D: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充电电流的是跟电源芯片所匹配的电容电阻相关的。

网友E:
每个管脚的按照资料文件的都需要好好地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