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无线模块

楼主(2014-10-16):
有没有433M无线模块推荐的,给我留言

网友A:
si4432  sx121

网友B:
433的多了,是接收发射都要?

只接收的话,470、480的芯片最常见了,

网友C:
一搜索一大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搜索一大把

433模组,推荐一些吧,收发一个,单发一个,屏蔽效果好点,尺寸小点,天线不用棒状和弹簧的,PCB天线也不建议

网友D:
能描述你的详细需求吗?
玩?产品?
IC?模组?距离?尺寸?等等

网友E:
这个太多了,得看自个的具体应用要求,非常的细致才行,否则很容易伤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描述你的详细需求吗?
玩?产品?
IC?模组?距离?尺寸?等等

产品上面用,尺寸在3CM X 3CM 以内,收发最好集成在同一个模块,如果收发分离,性能一定要稍微好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产品上面用,尺寸在3CM X 3CM 以内,收发最好集成在同一个模块,如果收发分离,性能一定要稍微好点。 ...

传输距离在50M(空旷地带),工作电压2.8V-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产品上面用,尺寸在3CM X 3CM 以内,收发最好集成在同一个模块,如果收发分离,性能一定要稍微好点。 ...

3cm*3cm以内:深圳好多做这个的,华奥、华睿、华普,华奥和华睿提供模组+整机的评估,提供天线的最佳选型和位置。
如果算天线3cm*3cm以内,那天线基本用陶瓷天线了。
性能:模组主板现在有带屏蔽的,这个也可以选择,如果天线受到影响,性能就大大打折了,还有就是GFSK的通信机制抗干扰比较好。

淘宝上的东西都不好说,最好直接找厂家,如果为了简单玩下,可以淘宝买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3cm*3cm以内:深圳好多做这个的,华奥、华睿、华普,华奥和华睿提供模组+整机的评估,提供天线的最佳选型 ...

非常专业的回答,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433模组,推荐一些吧,收发一个,单发一个,屏蔽效果好点,尺寸小点,天线不用棒状和弹簧的,PCB天线也不 ...

天线不用棒状和弹簧,PCB天线也不建议,那用哪种形式的?陶瓷吗?其他形式尺寸都会比较大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天线不用棒状和弹簧,PCB天线也不建议,那用哪种形式的?陶瓷吗?其他形式尺寸都会比较大了吧 ...

天线的选取要考虑结构和地的因素,专业的天线有很多种,要看你的实际需求是怎么样的。
尺寸已经不是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天线的选取要考虑结构和地的因素,专业的天线有很多种,要看你的实际需求是怎么样的。
尺寸已经不是问题 ...

说是这样说,但实际上很少有人会事先就考虑到天线的环境位置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到最后,往往地的大小和给天线的空间尺寸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说是这样说,但实际上很少有人会事先就考虑到天线的环境位置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到最后,往往地的大小和给 ...

在RF产品上稍有经验的,设计初都要测试评估的,不然你的开发周期会因为这个变的很长。

这个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设计思路问题。

网友G:
2401  905  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