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流如何用单片机检测?怎样把4~20ma的电流转换为0-5V?

楼主(2014-10-16):
最近做一个小东西,碰到这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帮帮忙!多谢!~

楼主:
加250的电阻只能变成1-5v的。。。

网友A:
再增加一个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增加一个比较器

这样就能输出0V的电压了?我去找I找看!

网友B:
要用信号转换和调理电路的

网友C:
是要检测电流环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信号转换和调理电路的

信号转换那部分已经要完成了!现在这个0-5V的电压是个问题,能给点思路吗?网上找了很多发现并不实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要检测电流环输出么

只是想要一个漂移小点的0-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看看,,,

欢迎欢迎

网友E:
用运放吧,功耗最小

网友F:
你都用单片机了还在乎,是不是0-5v输出?单片机直接处理不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号转换那部分已经要完成了!现在这个0-5V的电压是个问题,能给点思路吗?网上找了很多发现并不实用啊! ...

PWM 驱动 mos 调压 再反馈给单片机

网友H:
加个iu转换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都用单片机了还在乎,是不是0-5v输出?单片机直接处理不就好了

:L不是啊!要先把4~20ma电流转换成0-5V的电压,用ADC芯片处理成数字量给单片机,最近才刚开始学习单片机,就让我做这样的事,真是难为我啊!

网友I:
4-20mA的电流已经很大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啊!要先把4~20ma电流转换成0-5V的电压,用ADC芯片处理成数字量给单片机,最近才刚开始学习单片机 ...

tjlwl 已经说到点子上了,可你还是不明白··

2楼xcydwwq说过“加250的电阻只能变成1-5v的”,那就先变成1~5V的好了。
你的单片机不是有ADC么,转成数字··然后用软件计算啊。。变换成0~5V。。
初中的都该会···

楼主:
引用 网友J:
tjlwl 已经说到点子上了,可你还是不明白··

2楼xcydwwq说过“加250的电阻只能变成1-5v的”,那就先变 ...

确实啊!当时没转过弯来!回去一想就明白了

网友K:
用RCV42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