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mega16+DA如何实现模拟电压0-5v的输出

楼主(2014-10-16):
用avr mega16加12bit的DA如何实现0-5V的电压输出?程序的思路是怎么设计呢?请教各位

网友A:
不知道用的什么 DA 芯片,如果使用 5V 参考电压的 DA,那么应该就直接能输出 0-5V 的电压。
如果驱动能力不足,可以考虑后面增加运放跟随器。如果没有达到 5V 参考电压,那么后面可加运放放大。

网友B:
这个是需要编程序实现的啦,先讲一个正弦波的波形参数的存入一个数据表中,然后依次读出并输出该数据参数的即可。

网友C:
和你的DA值,参考电压,输出电压范围,放大倍数有关;
假如参考电压为5V,输出电压最大为5V,放大倍数为1;

需要输出2.5V的话,则DA值=输出电压/5*4995;

网友D:
这个在程序上也是需要注意的啊。

网友E:
参考学习的了啊。。

网友F:
这个先把输入电压缩小2倍的,然后给单片机选择2.5V的参考元的,就可以实现电压数据采集的了。

网友G:
你先搞明白什么叫DA。如果搞明白了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想DAC0832可以直接用薄码开关来实现电压输出,另外或者直接用电阻网络也可搭建D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需要编程序实现的啦,先讲一个正弦波的波形参数的存入一个数据表中,然后依次读出并输出该数据参数的 ...

正弦波的波形参数怎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