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LPC1765,代码在flash中的存放位置

楼主(2014-10-16):
最近考虑优化原有项目代码,需要改变一些参数在flash的存放位置,不得不考虑到flash中代码和数据存放位置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以前就提出了,一直拖到现在也没搞清楚。今天研究了下flash magic烧写软件,通过里面的工具发现,在我采用全FLASH擦除功能对代码进行烧写后,再执行blank check后,发现block0~block10的flash区域是非blank的,我推断代码应该就放在其中,block11~block21是blank的,估计这部分可以用来放数据。

那么,代码在block0~block10中哪个位置开始存放代码,为什么有11个block是非blank的?能想到的就是我的代码不可能有那么大!

网友A:
这些单片机程序都是从FLASH启动的,代码自然是从0地址开始存放

网友A:
估计你得研究一下编译器

网友B:
如果没有经过分散加载,我们一般下载程序都是从0地址开始存放的,你的11扇区为空,说明程序只写到了10扇区。11扇区没有放东西,当然是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