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端口

楼主(2014-10-16):
我是新手,怎样检测pic16f系列单片机RD扣的八个引脚电平急求,c语言

网友A:
这么简单问题,看看书吧。
用示波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问题,看看书吧。
用示波器看

因为刚接触,看书看不懂,我要看实例在慢慢分析

网友A:
TRISD=0;//设置为输出
while(1)
{
PORTD=0XFF;
delay();
PORTD=0;
delay();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ISD=0;//设置为输出
{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