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这样的封装制板会有问题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0-17):
不会 99里面经常这样干的
反正只认引脚序号 没关系的

网友B:
何不把同为编号2的引脚合并呢?不然两引脚太近的话会报DRC错误。这应该是个电源稳压芯片,建议不要这样做,要么合并;要么分开,将大点的2号焊盘改为4号,在原理图中让2号4号引脚直连

楼主:
谢谢两位,我可以放心做板去了。

网友C(2015-03-22):
不合格的封装绘制。。。。

话说这又不是特殊封装,为嘛不用标准的,非要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