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时钟信号一分四芯片

楼主(2014-10-16):
有4个IC要用到同一个时钟信号,只用一个有源晶振,求能将一路时钟信号转成四路的芯片...有知道的吗.谢谢...我以前用过的,忘了.

网友A:
有源是输出,直接4条线并起来就行了。

如果怕输出能力不够,可以加buffer芯片。

楼主:
找到了.ICS8304 clk buffer 1 to 4.最高2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