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波形问题

楼主(2014-10-16):
哪位大神知道在ccs3.3中怎么观看产生的PWM波形      求指导

网友A:
软仿真貌似不可以吧,硬仿真用示波器看。

网友B:
这属于外设功能肯定不能直接看   恩  可以借助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等工具看
想各种办法也是可以的啊   比如PWM输出后通过AD采集   或者直接查看事件管理器
的相关寄存器值   作对比分析

网友C:
最好还是弄个示波器,实在要用view graph看的话,那就要把你的pwm波形的数据实现存入数组中,能后再设置窗口参数

网友D:
在CCS的help里面有一个tutorial选项,那就是官方提供的教程,不过是英文的,你可以在里面看,不用到处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