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BGA生产的问题

楼主(2014-10-16):
我们做了一批板,送到工厂,因为量小,没有上SMT线,BGA采用返修台进行焊接,焊接时先刷了一层助焊剂没有刷锡膏就放上BGA进行加热,请问这样能焊好么?我觉得应该刷锡膏,如果直接刷助焊剂不容易虚焊吗?求各位指点一下。

BGA芯片450个PIN  19*19mm,0.65mm间距

主要是工厂老是和我犟,我以前没太关注BGA生产的具体情况,所以对工厂的这种做法不是很确定有没有问题,特来求教

网友A:
不刷锡膏容易虚焊,别想了,老老实实刷锡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但是返修了几次板子还是起不来,有一块之前有时钟,后面连时钟都么有了...

网友C:
不可靠,开个钢网一两百块钱,刷层锡膏,如果丝印画的好的话,手工放芯片,捎带过下炉就OK了。

网友D:
工厂忽悠你呢
虽然不刷锡膏 也能焊 BGA本身的小球 但是这样焊接成功率太低了
开个钢网 手摆 过炉 只要丝印位置对准 一般成功率很高的

网友E:
调试的时候搞死你

网友F:
   植球了就可以这样焊

网友G:
既然交到工厂了,就按他们的来吧,他们这样焊不是一个两个了。这种焊法设备和技术过关问题不大。不过开封一段时间的BGA焊接之前最好是干燥箱里烘一天。不然很容易掀盖。

网友H:
新芯片的确可以这么焊接。二次焊接需要植球。

网友I:
要么就是焊接技术比蓝翔还强,要么就是忽悠你。建议换家试试看
0.65已经算中等难度了

网友J:
一般不要冒这个险,成功率低。老实一点开个纲网吧,不贵。到后面调试会要很多人力物力来搞,到那时你就知道多虐心啦!

网友K:
以上回答,多数都不靠谱。
工厂的做法是对的,
BGA根本不需要开钢网,也不需要刷锡膏,关键是要刷好一点的焊膏,然后把BGA芯片摆正。
放烤箱烤最好,次一点就是用返修台,再次一点就是加热台和风枪,我自己用风枪都焊了几百片1000多腿的BGA,感觉不错。
BGA芯片反面的锡珠就是用来焊的,不需要额外刷锡膏。
另外,芯片放干燥箱也是没有必要的,焊接加热过程有几分钟,水汽早就跑了,而且要到200多度锡珠才融化。
芯片锡珠的氧化,靠刷的那层焊膏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试的时候搞死你

是啊,5块只好了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以上回答,多数都不靠谱。
工厂的做法是对的,
BGA根本不需要开钢网,也不需要刷锡膏,关键是要刷好一点的 ...

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一抠就掉了,我摸焊盘上黏糊糊的,我说是胶水,工厂说是助焊剂,一般是啥样的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厂忽悠你呢
虽然不刷锡膏 也能焊 BGA本身的小球 但是这样焊接成功率太低了
开个钢网 手摆 过炉 只要丝印 ...

就是啊,调试搞的够呛,压力搞的多大,工厂还有赔偿我们,多的都搞出去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一抠就掉了,我摸焊盘上黏糊糊的,我说是胶水,工厂说是助焊剂,一般是啥样的啊?谢谢! ...

晕,能抠掉,还黏糊糊的,说明温度不够,或者焊膏刷多了,或者这个根本就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晕,能抠掉,还黏糊糊的,说明温度不够,或者焊膏刷多了,或者这个根本就没焊 ...

是啊  我就说他们没焊  他们不承认

网友L:
返修台焊接大的BGA就不怎么靠谱,不过这个需要看操作员的技术了,你可以问生产线要温度曲线。
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啥问题了。
用不用锡膏都可以把BGA焊接上,主要是焊接的可靠性方面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返修台焊接大的BGA就不怎么靠谱,不过这个需要看操作员的技术了,你可以问生产线要温度曲线。
基本上可以判 ...

网友M:
5块好了一块,我用热风枪也不止这个成功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5块好了一块,我用热风枪也不止这个成功率啊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