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下各位大侠 PIC做触摸按键是如何休眠的

楼主(2014-10-16):
请教下各位大侠 PIC做触摸按键是如何休眠的

我的应用是用 1934 5个按键,还带个数传模块,由于供电是单火线,不能功耗太高,

目前是7W的灯就不闪,请问如何能休眠或者更低功耗 ,拜托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大概是定时一段时间,把IO口都配置输入模式,配置IO口改变唤醒,芯片时钟配置成低速模式,然后休眠,按键唤醒后重新定时,IO口在改回之前配置,时钟改为正常模式,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是用PIC内部的电容触摸功能 如何判断IO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PIC内部的电容触摸功能 如何判断IO变化?

如果不进如深度休眠的话,可以配置绿色休眠模式,通过设置看门狗,或定时器来唤醒,我说的IO口中断唤醒就是只要IO口发生变换即可唤醒了,不用软件判断的

网友B:
楼主请打电话找微芯上海的ACE,021-54075533总机转ACE孟工,他做过单火线的墙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打电话找微芯上海的ACE,021-54075533总机转ACE孟工,他做过单火线的墙壁开关。 ...

多谢

网友C:
看门狗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