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电流检测用哪个方案好

楼主(2014-10-16):
如题。网上查询方法有:1、电路简单的有霍尔原理acs712系列  2、康铜丝或者锰铜丝加运放放大电压后送AD  3、专业的电流检测芯片(小电流的有max(美信)系列,大电流的还没发现有哪个芯片)

在开关电源充电器内部如果做控制(比如电流多少后单片机怎么动作),以上3个用哪个方案好?如果做电流显示,以上3个哪个方案好?理由是什么?

就需要检测直流电流

网友A:
通常情况:电流不大,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康铜丝或者锰铜丝加运放放大,成本比较低。否则考虑电流传感器。

网友B:
低端充电器,用方法2足够了

楼主:
谢谢各位,顶贴。希望更多大神给小弟一些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情况:电流不大,精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康铜丝或者锰铜丝加运放放大,成本比较低。否则考虑电流传感 ...

30A范围,哪个电流传感器芯片能做到?谢谢指点。。。

网友C:
你做啥充电器啊,30A? 汽车?
用什么方案取决于你的产品定位

网友D:
没有电流参数、精度参数的话,那么参考移动电源(充电宝)的吧,最好参考3合1那种。。。。一个几毛钱的MCU+电感+MOSFET就搞掂左,输出是“BOOST升压+同步整流”, 输入充电是“BUCK降压+同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做啥充电器啊,30A? 汽车?
用什么方案取决于你的产品定位

钛酸锂动力电池充电,最大是30A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很正常的。不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