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如何消除ADC比较电压带来的误差。

楼主(2014-10-16):
在批量的精密的模拟信号采集中项目中除了被采集的模拟信号一致性好之外,ADC的比较电压的一致性对最终的结果也影响巨大。如果被采集的信号来源于电桥,只要把电桥的供电和ADC比较电压保持一致就不必考虑ADC比较电压的影响。但是对于其他形式的信号比如对热电偶等外部信号的检测如何消除ADC比较电压带来的一致性的差异。

网友A:
1 可以考虑采用差分输入的 ADC
2 在前端信号处理上, 采用运放将比较电压转换成单端电压。

网友B:
做个定量补充

网友B:
或者线性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可以考虑采用差分输入的 ADC
2 在前端信号处理上, 采用运放将比较电压转换成单端电压。 ...

但是电路板与电路板之间的差异怎么消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线性拟合

老大对谁定量补充对谁线性拟合呢?

网友C:
这个在采集结果上做一下铝箔处理的也可以的吧。

网友D:
这个做滤波处理的也可以的啊。

网友E:
采用差分输入法的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