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新手求助 RS485电路

楼主(2014-10-16):
图中开关二极管D29  D30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电压钳位保护的;
一般用TVS;

网友B:
对地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钳位保护的;
一般用TVS;

我看过资料说RS485 B和RS485 A的共模电压范围在 -7~12V之间
由于这两个二极管的存在,A B的最小电压不是只有-0.7V吗?感觉有点矛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过资料说RS485 B和RS485 A的共模电压范围在 -7~12V之间
由于这两个二极管的存在,A B的最小电压不是 ...

如果真的-7V,芯片可能挂了;
所以加保护啊;

网友A:
这2个资料不错,你可以看看:

网友C:
VDD50到电阻R97之间应当增加二极管,不然容易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个资料不错,你可以看看:

对电路进行瞬态保护是用TVS吧
图中的IN4148也有这个作用吗?

网友D:
二极管选型错误,应该为TVS管,保护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选型错误,应该为TVS管,保护用的

是啊
我就是在疑惑这个问题:这个IN4148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不用TV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选型错误,应该为TVS管,保护用的

我问过一些人,他们说IN4148的作用是防止电流回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电路进行瞬态保护是用TVS吧
图中的IN4148也有这个作用吗?

4148没这个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48没这个作用;

那在这里IN4148的作用仅仅是防止电流回流和钳位?
是不是需要换成TVS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在这里IN4148的作用仅仅是防止电流回流和钳位?
是不是需要换成TVS比较好。。 ...

只有负电压的钳位;
个人想法用TVS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问过一些人,他们说IN4148的作用是防止电流回流

那也不对,真要有1N4148可能就挂了,给你看看我的485电路吧,已经工业应用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也不对,真要有1N4148可能就挂了,给你看看我的485电路吧,已经工业应用好久了
...

谢谢帅锅

网友E(2014-11-25):
引用 网友D:
那也不对,真要有1N4148可能就挂了,给你看看我的485电路吧,已经工业应用好久了
...

你这图有问题吧

网友F:
看不懂
wsbcpt85.p01gh.com
bybcw40.p01gh.com
dbptkh38.p01gh.com
wldqpt55.p01gh.com
dlpsf17.p01gh.com
xjdbkh08.p01gh.com
pttz99.p01gh.com
bcptpm83.p01gh.com
dbwzkh80.p01gh.com
dbwpt86.p01gh.com
wsbcpt92.p01gh.com
wsdbtz25.p01gh.com
wldqkh06.p01gh.com
bykhwz09.p01gh.com
bcwpmpx15.p01gh.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图有问题吧

有个别电阻阻值不大合适,读写逻辑可根据实际情况改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个别电阻阻值不大合适,读写逻辑可根据实际情况改变

U7 的第4脚确定是连接到那个接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U7 的第4脚确定是连接到那个接点吗?!

呃,拖原理图时把线并到上面了,忘了改过来,是接R29下面,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