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的CAMERA相关

楼主(2014-10-16):
1、并行camera接口的CSI0_DATA_EN的这个引脚怎么用,怎么datasheet的时序图里面都没有这个的描述?是不是这个引脚就不能用?
2、用IMX6SDL系列芯片,有没有办法同时读取两个并行摄像头的数据?两幅图像读取,接收,开窗,将YUV数据分别放入固定的内存,都同时进行。
     芯片能够实现吗?怎么实现?

请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第一个问题中你使用的是i.mx6系列的哪个系列的处理器?i.mx6Q?

楼主:
IMX6SDL系列芯片,好像camera硬件接口哪个系列都是一样的吧?

楼主: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看一个IPU同时只能处理一路摄像头数据,但是我用IMX6SDL芯片,我想同时接收两路camera数据,只要将窗口数据YUV存入指定内存就行,不知道能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