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 映射是如何做到的呢

楼主(2014-10-16):
各位大牛,请问 IO 映射那块是怎么整的?

常常 拿到一块板子人家都规定好了,哪个IO 的端口寄存器的地址已经给定了,这个是怎么做到的,有电路图吗?

即如果我是设计电路板的人,明显的我是知道cpu 是有多少个脚也知道哪个脚是干什么的。但为什么以及如何将一个固定地址给了某个端口寄存器我就搞不清楚了,再者这个地址是可以更改的吗?如果不可以改,那么是不是有电路直接从cpu 脚连接到了io 端口?

谢谢先。

我目前不是相关专业的人几乎没有基础。

网友A:
物理地址一般不可改。系统映射的可以改

网友B:
现在MCU都是系统统一编址,把所有的外设还有存储器统一编址。对于GPIO,有固定地址的寄存器进行控制,比如输入输出控制,覆用功能选择,状态控制等。而这些寄存器的地址是不能改变的。出场的时候已经定死了,你需要做的就是根据用户手册,找到相应的寄存器,然后对寄存器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