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mt7620a芯片手册疑问?

楼主(2014-10-16):
mt7620a芯片手册疑问?
看芯片手册有点疑惑 ?希望得到高手的指点!
关芯片的boot信号问题
这个如何理解:
0010: Normal mode (boot from SPI 3Byte Addr)
是从spi的第三字节处启动吗,为什么要这样?

楼主:
这是boot信号描述

网友A:
要求外接的SPI FLASH地址是3字节的,也就是最大(0xFFFFFF)  16Mbit
如果你接一个32Mbit的上去,地址就是4字节了,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外接的SPI FLASH地址是3字节的,也就是最大(0xFFFFFF)  16Mbit
如果你接一个32Mbit的上去,地址就是4 ...

谢谢!回答的真好!

网友B:
MT7620A目前在智能路由器方面好像很多选择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