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串联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10-16):
不明白教材上说三个电容串联在直流电路中,中间那个电容两端会有电压?根据电流不能通过电容的结构特性,中间电容两极板根本就不可能有电子的得失,它又怎么可能产生电压差尼??是不是教材在乱写,忘高手解惑??

网友A:
存在电场,就有电荷移动

网友B:
根本在电场。
极板上··正负电荷

网友C:
搜位移电流,二姨家曾经有讨论过。
实在不行,LZ拿几只电容串一下,测一测就知道了,两分钟的事儿。。。

楼主:
多谢各位老大  我只是想搞清其中原理

楼主:
是否可以用下图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