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cadence不能保存自建焊盘

楼主(2014-10-16):
在用cadence创建自建焊盘的时候 保存时提示错误:error:save error -3000289 ,搞了很久没搞定,大家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我试了下 我的电脑就可以保存啊。

网友B:
SOLD 一般比焊盘大0.1 形状和焊盘一致
我做焊盘不会像你这样 圆形和 方形同存的
没试过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C:
你选Single layer mode,说明应该是贴片类的焊盘,那你需要设置“BEGIN LAYER”“SOLDERMASK_TOP”“PASTEMASK_TOP”。但你针对贴片设置了SOLDERMASK的TOP层和BOTTOM层,应该是我上面所说的三个。另外,习惯阻焊层SOLDERMASK比焊盘实际大小大一点,0.1mm左右

网友C:
还有,如3楼所说,你那样做不符合一般规则。你要明白各层的含义,比如:SOLDERMASK是绿油不覆盖的地方,是负片,比焊盘大些(一般大个0.1mm)有助于焊接;PASTEMASK是开钢网的时候会用到,建议跟焊盘大小一致

楼主:
BOTTOM层是我在做示意图的时候搞错了,将PASTMASK_TOP加大后在检查就没有报错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