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工具——直流可调电源的选择

楼主(2014-10-16):
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性价比高的直流可调电源推荐,要求在300左右,输出电压0---30V,输出电流0---5A,谢谢!

网友A:
安泰信的就够你用了。价格在300左右。

网友B:
研发用,应该看需求呢。不能只看价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研发用,应该看需求呢。不能只看价格

老板看价格

网友D:
300?只够买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发用,应该看需求呢。不能只看价格

谢谢你的意见,能否推荐款性价比高的直流可调电源呢?

网友E:
你居然忘了 万能的 淘宝
我买了2个 蛮好用的

网友F:
这种级别的,尽量让电流小于2A……
我们这两台安泰信的,之前用了4年多,都是小电流的,啥问题也没有;前两个月调试一块板,电流达到4A,很快电源全挂了……拆开一看,号称5A最大输出电流,变压器绕组的3个切换继电器都是标称10A的国产货,似乎也没问题。
但是故障找到了是继电器触点烧坏,拆开一看触点无银,烧蚀得坑坑洼洼,并且发热导致金属片都变色了。换个新的就好了,但是新的工作一段时间也挂了。

网友F:
这是烧毁的继电器内部拆解图片:

本论坛Powerant的电源延期这么久还没推出……如果做过继电器寿命实验估计也会发现这个问题:lol

网友G:
电源很重要

网友H:
用固纬的好了,老牌子;
学校实验室基本这个牌子;

安捷伦,吉时利,CHORMA,ITECH也不错;

网友I:
DAZHANG 的用了7年了,啥问题没有,没事短路短路试验,比较皮实。太久了,具体价格记不清了,好像在200~30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