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T7201恒流驱动出现问题,请教一下是不是布板出了问题?

楼主(2014-10-16):
利用恒流驱动芯片MT7201,结果无法 正常的恒流输出,请教一下是不是布板出了问题?,请问这样布局和走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A:
不配原理图。难道还让大家帮助查询并设计原理图后再核对吗?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电路,单面板就能搞定。如果确实要做双面板,应该提高空间和板层利用价值(可以做的更规范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配原理图。难道还让大家帮助查询并设计原理图后再核对吗?

不好意思,这个是我疏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电路,单面板就能搞定。如果确实要做双面板,应该提高空间和板层利用价值(可以做的更规范一些)。 ...

这个空间确实利用不当,板子本身可以缩小但是由于目前使用的外壳尺寸已经确定,所以被限制了。想请教一下板子的布局走线方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因为需要过电流1A而且考虑扇热等,所以用过孔订了上下两层用于散热,不知是否合理?

网友B:
结果无法 正常的恒流输出…
是怎样的无**常?…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