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数据类型

楼主(2014-10-16):
func()
{
    unsigned int val;
    unsigned int a[5];
    ...

   Val = a[4]*10000+a[3]*1000+a[2]*100+a[1]*10+a[0];
    ...
}

考虑到Val会溢出,将Val类型改为unsigned long,但是Val还是溢出了。

dsPIC33
MPLAB IDE 8.9
C30 v3.3

网友A:
都改成unsigned long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改成unsigned long看看

都是长整形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长整形没问题

恩,那就知道方向了

楼主:
改数据类型或者强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