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89 IO口方向配置

楼主(2014-10-16):
   求指教,最近在模拟I2C通信的时候,当把SDA配置成输入来检测从机应答信号时,电平就会低到2.0V,用的是RC7作为 SDA,请问是不是只要把端口配置成输出就可以。这个端口没有弱上拉,外部有上拉电阻。

网友A:
上拉电阻多大?写数据配置成输出,读数据配置成输入。

网友B:
16f系列不是有iic通道吗?怎么还用模拟通道

网友C:
把端口设置为输入状态,死循环,然后测端口上的电平,如果不是VCC,就找硬件上的问题了。可能是焊接、原件、电平匹配或者端口状态设置上出了问题。

网友D:
其实我是刷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