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源PCB阻焊开窗设计方法求解

楼主(2014-10-16):
图中的PCB阻焊看起来似乎不完全是纯手工绘制的,焊盘处的水滴形、大面积铜箔上开的一些规则图形,如果纯手画,应该耗时不少,不知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方便实现?
还有,画成水滴形的开窗有什么特殊意义不?

网友A:
据我所知,没有其他方法,都是在solder mask层手动画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没有其他方法,都是在solder mask层手动画出来的。

手画的部分一定是有,就是那些形似补泪滴的开窗,不知是否直接画上的。

网友B:
一看就是用99画的
99里面 这个水滴型的 只要画一个 其他可以复制

网友C:
好像都能复制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要琢磨出来了我会把方法贴上来。

网友D:
水滴是加的泪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