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盗版W7使用FRDM-KL25Z无法检测到COM串口

楼主(2014-10-17):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盗版win7不可以,你这种现象也是少数。
你可以试试别人可以的装的电脑,然后换个系统,或者装个虚拟机试试。

网友B:
楼主你好!
如果是盗版系统,这个就不好说了。
你不行就装个虚拟机,然后搞个双系统试试。
以前有人这么弄过。
另外,我会帮你问问其他工程师,看看是不是还有另外的CDC驱动可以用。

网友B:
楼主你有没有下载官方代码KL25_SC呢?
在代码包里面有个USB_DEVICE的工程,这个是CDC的驱动,你可以把这个程序下载到你的KL25芯片中,然后再加一个USB线,链接USB端口到电脑,看看这个程序能不能模拟出CDC的串口出来。

楼主:
我试试  谢谢大虾

楼主:
试了 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 还是不行

应该还是系统驱动问题,你稍等,我帮你问问其他工程师,看看是不是还有可以其他驱动可以使用。

网友B:
顺便问你下,你K64也是freedom吗?
那个串口能装上去吗?

楼主:
KL05,KL25,KL26都不行 我问了原厂FAE 他说盗版系统不行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现在查看下你的PE安装目录中是不是有serialcdc_interface.inf
默认PE驱动目录:C:\PEMicro\PEDrivers\Drivers_11_1_1\osbdm
你把你认不出来的COM口,选择到serialcdc_interface.inf这个,安装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解

你按照12楼,行不行呢?
请把测试情况尽快回复我。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B:
楼主有没有结果啊?

楼主:
结果就是还是 不行

楼主:
试了 还是不行 无法安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 还是不行 无法安装

那是你电脑盗版系统的问题,目前常用的方法都试了。
不行,你只能装个虚拟机了。

网友C:
之前用虚拟串口 用usb3.0无法识别  2.0却识别正常  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虚拟串口 用usb3.0无法识别  2.0却识别正常  是不是这个原因?

你说的的确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有些人由于系统的原因,换了USB2.0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