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找3V左右的DC TO DC

楼主(2014-10-17):
用电池供电,电池的电压为不超过4V,想转3V左右输出的DC TO DC的SOT-23-6封装的IC,有什么型号推荐,如果输入电压不够,再想办法换电池,但最好支持低电源输入,输出3V左右的IC,输出电流能达到1A,电流更大更好,麻烦推荐一下。。。

楼主:
之前这里用的是FR9801,支持4.5V-21V输入,3.3V/2A输出,想找个脚位相同,或差不多的,支持2.5-5.5之间输入,3V左右输出的降压IC。主要是电池电压太低了,直接用电池供又怕不稳定,用3.3V的稳压管的话,可能比较耗电,不知有同有这种类型的IC推荐?

网友A:
这个手持设备 肯定要升降压的
推荐 TPS63001 或者ISL9110

网友B:
个人觉得没必要升降压,锂电放电到3.3V时电能已经释放了绝大部分了,现在手机上很多都是放电到3.3V就认为电池没电了,3.3V转3.0V,1A负载电流,这个压差用DC-DC勉强是可以的,所以用个同步降压的DC-DC会比较合适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电池,应该不是锂电,如果是干电池,用升降压比较好

网友C:
到TI网站上选一个升降压都可以的DCDC;
影响中这么小的封装1A的的不多;

网友D:
建议选用开关电源芯片,转换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