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 ICP烧入欠压设定问题

楼主(2014-10-17):
请问M051软件内是否要增加其他程序?2个同时选择为什么会当机?;P

网友A:
:o提个问题也这么欢乐

网友B:
不需要专门设置吧,你的配置是什么呢?如何就当机了

楼主:
目前 mini51 与M051 都发生类似问题
(mini51 与M051)VDD 使用 5V ,ICP 点选欠压设定 4.3V都发生无法开机?

网友C:
板子是用新唐,还是你自已设计了。如果使用新唐的板子不会,而是你自已设计的板子会,那就拿出原理图,让大家看一下是什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