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24如何进行电度计算

楼主(2014-10-17):
用MSP430AFE253的SD24采样后,如何进行电度计算,最好能给一段程序参考,谢谢!

网友A:
电度计算是什么东东?

网友B:
参考TI的能源库呗

网友A:
明白了,做的东西是电表吧

网友C:
这个是根据你设计的AD采集模式所换算出来的吧,该计算模式的也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D:
这个是根据模数转换的那个算法换算的吧。

网友D:
芯片采集到的电压是经过处理后接入SD24A的输入通道进行采集的,采集后的数据经过还原,就可以得到处理前的电源电压的,进而计算出电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