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Pll初始化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4-10-17):
飞思卡尔的历程中有一个函数是pll_int(****),如下所示,在这个函数中有一个参数CLK0_TYPE,他选择决定Crystal or canned oscillator clock input ,请问Crystal和Canned oscillator区别在哪里。其次有源晶振属于哪一种呢?
mcg_clk_hz = pll_init(OSCINIT,       /* Initialize the oscillator circuit */
                             OSC_0,         /* Use CLKIN0 as the input clock */
                             CLK0_FREQ_HZ,  /* CLKIN0 frequency */
                             LOW_POWER,     /* Set the oscillator for low power mode */
                             CLK0_TYPE,     /* Crystal or canned oscillator clock input */
                             PLL_0,         /* PLL to initialize, in this case PLL0 */
                             PLL0_PRDIV,    /* PLL predivider value */
                             PLL0_VDIV,     /* PLL multiplier */
                             MCGOUT);       /* Use the output from this PLL as the MCGOUT */
Crystal or canned oscillator clock input

网友A:
楼主你好。
下次提问,请把你使用的芯片型号以及你使用的代码名称写出来。
CLK0_TYPE是用来选择时钟源的,如果是Crystal,即就是无源晶振,需要使用MCU内部的OSC电路的,输入电路需要接MCU晶振引脚的两个引脚。
如果是Canned oscillator,即外部直接输入时钟,无需使用内部的OSC电路,输入引脚只用一个EXTAL,所以你的有源晶振是属于Canned oscillator。

楼主:
恩。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明白了。

好的,后续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发帖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