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管脚复用问题

楼主(2014-10-17):
要用硬件i2c,对于SCL管脚,可以设置成上拉输出,那对于SDA,GPIO怎么设置呢,这是个双向口。
难道写数据把SDA脚设成输出,读数据时再设成输入?这个麻烦了点。

看示例程序,貌似没有对GPIO进行初始化,使用的默认状态??

网友A:
硬件I2C口要配置成默认的浮动输入;
或者不配置;
外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