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我想问一下ubuntu14.04 LTS可以使用LTIB吗

楼主:
我在安装ia32-libs的时候虚拟机都死机了,安装过程中显示open:N个文件,closed:N个文件(十几万了)
然后ubuntu系统挂掉了- -
我是按照论坛的《在Ubuntu 12.04上用LTIB编译linux BSP》这个文档去安装的。

楼主(2014-10-17):
在线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线等啊

楼主你好!
你的问题我会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帮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线等啊

楼主你好!
I.MX论坛工程师暂时不在,等他来了,我帮你转题哦。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上午有事,现在刚到公司。你这里是在Ubuntu 14.04上安装的,而我的那个文档是是在ubuntu 12.04上编译成功的。所以会有一些区别。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BSP 是 L3.0.35_4.1.0版本吗?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是的话,建议你根据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Compile L3.0.35_4.1.0 on Ubuntu 14.04 64bit OS试一下。在Ubuntu 14.04上编译我还没有试过。

网友B:
有问题再联系我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0001_make_L3.0.35_4.1.0_compile_on_Ubuntu_14.04_64bit_OS这个是在哪里哦

出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就是这两个

909LF`KVZ6}2FMT(V6VZ7OQ.jpg (148.39 KB )

网友B:
引用 楼主:
0001_make_L3.0.35_4.1.0_compile_on_Ubuntu_14.04_64bit_OS这个是在哪里哦

楼主,你好,这个patch在我给你的链接中的附件中。直接下载就OK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两个

楼主你好,以上问题是如何出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以上问题是如何出现的呢?

:(现在没问题了,我把系统换到12.04.4版本了。14.04的没装上。不过我的板子和我的虚拟机建立不了连接,
我插了网线和USB-OTG,还有一根串口转USB的线。我把那个SD卡插上,启动那个安卓系统,屏幕上显示出**后,闪几下屏幕上面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能在PC机上的设备管理能看到有个安卓设备,但是我的虚拟机在ubuntu里面没有看到这个。然后还有就是我看论坛的那个资料,从NFS来启动,在里面的配置我还有些地方不明白,不知道那个是怎么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没问题了,我把系统换到12.04.4版本了。14.04的没装上。不过我的板子和我的虚拟机建立不了连接,
...

楼主你好,关于NFS启动的你跟着文档操作就OK的,我是一步步操作整理下来的。如有问题联系我哈~~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插了网线和USB-OTG,还有一根串口转USB的线。”这个是连到windows 还是Ubuntu?

网友B:
楼主你好,在的吗?

楼主:
@FSL_TICS_Rita 我现在都能ping了但是我的NFS启动出现了这个问题。能帮我分析下吗?

8R}U$D8(Z8JLSP5~U_4E%21.jpg (525.91 KB )

网友B: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 我现在都能ping了但是我的NFS启动出现了这个问题。能帮我分析下吗?  ...

可以的,你先回答一下我17楼的问题哈~~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NFS的搭建建议你先看一下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808990-1-1.html。是我前段时间整理出来的,你可以参考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插了网线和USB-OTG,还有一根串口转USB的线。”这个是连到windows 还是Ubuntu? ...

我的开发板的网线是连接的路由器,USB-OTG和串口转USB连接的是win7。ubuntu是运行在虚拟机下的。
Ubuntu和Win7还有开发板都是可以ping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开发板的网线是连接的路由器,USB-OTG和串口转USB连接的是win7。ubuntu是运行在虚拟机下的。
Ubuntu ...

关于NFS启动,建议你看一下21楼我给你链接中的文档,里面有详细的步骤和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