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rotell99自己画的封装保存不了

楼主(2014-10-17):
每次自己画好封装保存完  再打开的时候不见了 求解

网友A:
是不是硬盘空间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硬盘空间不够了

不可能 一个封装库才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能 一个封装库才多大

你如果保证硬盘足够大,就重装99吧,应是病了

网友B:
很明显 打开 保存的不是同一个
检查路径和库文件名

网友C:
要有具体的位置,否则就是一个默认的位置。

网友D:
自己建个原理图、板图封装库文件,将自己做的封装放进去,不要和自带的库混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