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图的修改问题

楼主(2014-10-17):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
eagle这个软件

网友B:
十字是文字的起点坐标,输出gerber是没有的,你可以把它整个删除再另外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是文字的起点坐标,输出gerber是没有的,你可以把它整个删除再另外添加  ...

谢谢,另外请问tPlate层中的sparkfun.com还有它上面的小图标,是怎么添加进来的呢,

网友B:
**通常都是其它格式导入(或者自己画),网址直接添加文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都是其它格式导入(或者自己画),网址直接添加文字即可

好的,谢谢: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