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320采集的一个难题

楼主(2014-10-17):
我的AD8320采集到的电压数据发送出来后显示2500不变,其中基准电压时2.5V,现在我的代码和另一个正常的代码就是命名定义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哪位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指点下

网友A:
模拟输入端有没有和基准电压端或电源端焊接有问题,我有一次跟你这问题一模一样折腾了一个星期发现有一个小焊球把两个管脚短路了。。。。郁闷死了

网友B:
很多问题,先查硬件,后查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