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CDMA模块MC323请教!!

楼主(2014-10-17):
最近测试CDMA ,用的是华为的MC323模块,电路是用的公司之前用过的 但是加电后 卡能注册上 但是拨打电话是还没有接通就直接显示通话结束了,模块也没有重启或者有什么别的异常,但是用模块拨打10000是可以拨通的 ,有哪位大侠用过遇到类似的问题了么?我一直怀疑是有些AT指令没有设置好,但是找了很久也没哟找到,两个模块式类似的情况。。。。

楼主:
打电话的时候一个回铃音都没有就直接通话结束了。。。。

楼主:
原来是我的卡不行 套餐不对  还好没有误导别人 没有人回答。。。

网友A:
请结合模块反馈的对应的AT指令返回信息才能分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