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通信问题

楼主(2014-10-17):
void USARTy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y, USART_IT_RXNE)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RxBuffer1[RxCounter1++] = USART_ReceiveData(USARTy);

    if(RxCounter1 == NbrOfDataToRead1)
    {
      /* Disable the USARTy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USARTy, USART_IT_RXNE, DISABLE);
    }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y, USART_IT_TXE) != RESET)
  {
    /* Write one byte to the transmit data register */
    USART_SendData(USARTy, TxBuffer1[TxCounter1++]);

    if(TxCounter1 == NbrOfDataToTransfer1)
    {
      /* Disable the USARTy Transmit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USARTy, USART_IT_TXE, DISABLE);
    }
  }
}

中断的代码就是这样子的,USARTy就是USART1,这是网上找的~~

感觉代码应该没错,但是好像是停在发数据跟接收数据的中断里了,用串口助手发数据,接收数据成功的指示灯也没有变化。难道还要另外设置东西吗?如那个boot0和boot1的?!

网友A:
在判断接收或者发送中断后,清除下中断标志位试一下: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y, USART_IT_RXN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y, USART_IT_TXE);

网友B:
函数里面可以用USARTy,函数名不能用void USARTy_IRQHandler(void)呀。只能用具体的名字替代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因为中断向量表的名字在启动代码里定好了,其他地方得一致。

网友C:
void USARTy_IRQHandler(void)函数与中断向量表里面不一致,并在进中断后进行中断标志位的清除

网友D:
usart1配置好了么,时钟开了么?去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