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系统中有大量三次谐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17):
采用SVPWM调制法输出正弦波时发现除了正弦波外还有大量的三次谐波,并且三次谐波的幅值比基波还大,系统是三相四线的,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轻轻地飘过,看贴必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轻地飘过,看贴必回

啊哦,好习惯!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答案
现代的用电设备更多的是大量电子设备,如电脑等
它们都不是线性负载,电流中有大量3次谐波
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中性线N中是有效值叠加的
因此现在供电回路己有应对规范

网友C:
这是SVPWM调制后输出的电压波行吗?看着不大对头呢。

网友D:
三次谐波的幅值比基波还大

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