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已经定义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2014-10-17):
(无正文)

网友A:
Keil变量定义得放在函数开头。

网友B:
建议用楼上的方法试试,楼上的是正解!

网友C:
ARMCC定义变量的时候,前面不能有语句,必须要放在函数的开头部分,不像其它的C/C++,可以随处定义变更。

网友D:
打开C99支持就可以这样。

移植别人的代码,如果有这样的,就打开C99支持
如果自己新写,尽量按C89规则写。

网友E:
放在函数的开头;
不要再程序的中间定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Keil变量定义得放在函数开头。

我也学习了Q!!

网友G:
如果用gcc的编译器就没这个问题,用arm的就得放在函数开头了。

网友H:
在 C 语言中,每个函数中的变量必须在最前边(就是任何常规语句之前)声明,

网友I:
其实是可以的,在程序最开头定义的变量,只是为了让你在以后使用中改变参数啥的更加方便,不必再找到子函数,在子函数里面进行修改,只需要在开始的前面修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