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没有人用F407的SPI驱动AD5754R芯片,DAC输出问题咨询

楼主(2014-10-17):
    各位有没有人用过AD公司的16位DAC芯片AD5754R,我用32F407的spi进行驱动,时序已经按照手册配置好,对照如下,但是5754的输出端始终是0电平,没有任何输出。
    示波器的波形中从上到下依次是时钟信号、片选信号、数据输出,代码中也按照手册在初始化之后依次写入输出范围选择、电源控制寄存器数据、最后向通道A写入16位数据(也试过四通道的),但是不知哪还有疏忽,始终未有转换后的DAC输出。有用过这芯片的大虾分享下使用经验么。

图1:AD5754R手册给出的串行输入时序

    图2:实际F407配置好的波形图

    图3:应用手册给出的参考电路

    图4:原理图电路
    望各位指点!

楼主:
负电源引脚AVSS的电解电容极性画反,在焊接中已经纠正。

网友A:
最下面的红色波形是啥信号?
这个片子没用过,407的SPI驱动其它芯片到是用过,时序图和你的示波器差不多;

实在不行,你就模拟IO先调通,再对照着改成硬件S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的红色波形是啥信号?
这个片子没用过,407的SPI驱动其它芯片到是用过,时序图和你的示波器差不多;
...

最下面波形是我从SPI的MOSI发出来要写入芯片的数据。一直没输出,困扰好些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电源引脚AVSS的电解电容极性画反,在焊接中已经纠正。

好的,难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难怪啊!!

?您有用过么?

楼主:
重新画了一版,输出有响应了,但是对应准确数值的输出还要调试

楼主:
好一阵没来看了,问题出在接地上面,输入和输出部分的引脚对应不同的地,但是分别连接好之后又要在AD5754R附近将两个地单点连接,调试完成。

网友C(2014-12-23):
你好 ,你的DAC调好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DAC没输出,想请教一下

网友D:
很强大,很给力啊!!!

网友E(2015-02-05):
楼主,你好,我的AD5754调试时也出现了输出一直为零的情况。能不能介绍下你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好 ,你的DAC调好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DAC没输出,想请教一下

你好,我的AD5754调试时也出现了输出一直为零的情况。能不能介绍下你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F(2015-03-13):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的AD5754调试时也出现了输出一直为零的情况。能不能介绍下你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

请问AD5754R能产生多高频率的正弦波?

楼主(2015-11-30):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的AD5754调试时也出现了输出一直为零的情况。能不能介绍下你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

原因在8楼说明了一下,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在芯片就近单点连接,可以参考下5754R的评估板布局,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AD5754R能产生多高频率的正弦波?

看你一个周波有多少个点的数据构成,AD5754R的最高串行速率是30M,一个输出需要16位的数据+8位控制字,你根据你的需求算一下

网友G(2016-01-04):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的AD5754调试时也出现了输出一直为零的情况。能不能介绍下你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

你好,我的5754也是没输出,但可以回读,REF输出2.452V左右。就是说,之前输入的使能内部REF的指令生效了,但是后面的输出电压就没反应。能不能讲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拜谢啦!

网友H(2016-04-09):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的5754也是没输出,但可以回读,REF输出2.452V左右。就是说,之前输入的使能内部REF的指令生效了 ...

你好,我在用AD5724,但是没有输出,REF也没有输出能帮我看一下吗,这是我发的求助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1452036-1-1.html

网友I(2016-07-13):
你好,现在在STM32F407上调试AD5724,用示波器查看写入时序都是正确的,但DAC输出为0,想咨询下这种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AD5724 是采用的外部参考电压,我只用到单极性,AVSS直接接地,AVDD接的12V电压,参考电压为2.5v

网友J(2016-08-16):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的5754也是没输出,但可以回读,REF输出2.452V左右。就是说,之前输入的使能内部REF的指令生效了 ...

你好 你的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DAC和控制寄存器能够回读且数据正确,但范围寄存器回读都是1,二电源寄存器回读均为零,能帮助下我吗

网友K(2016-11-22):
您好  我现在想用STM32F103去控制AD5754   看到您的相关帖子,需要向您请教学习。问题一,AD5754与STM32F103如何连接,问题二PCB走线需要注意啥问题,问题三,您的设计结构输出电压精度是多少。我的QQ:932984480  麻烦您了  急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你好,现在在STM32F407上调试AD5724,用示波器查看写入时序都是正确的,但DAC输出为0,想咨询下这种问题你 ...

我也是啊,时序一样、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好一阵没来看了,问题出在接地上面,输入和输出部分的引脚对应不同的地,但是分别连接好之后又要在AD5754R ...

就是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在一起的吧,我是这样的呢,可是还没有数据输出。。。。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你好 ,你的DAC调好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DAC没输出,想请教一下

@18513317350
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的AD5754调试时也出现了输出一直为零的情况。能不能介绍下你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

@ZHAOANDONG
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那。。。

网友M(2017-03-04):
引用 网友L:
@ZHAOANDONG
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那。。。

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这样,数据读回来时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