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移相

楼主(2014-10-17):
请问大家24V,50HZ交流电  实现0-180度移相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成本低点的。谢谢了!

网友A:
估计这个没有低成本的方案

网友B:
移相输出要接什么负载?如果是轻载,可以用全通滤波器,

网友C:
频率固定,这就好办。用3楼manbo说的全通滤波器,立刻搞定。

网友D:
变压器可以搞定。

嘎···这个貌似最简单了

网友E:
话说俺第一想法就是全通滤波,移相么···

不过看了shalixi 的回复,你还是自己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俺第一想法就是全通滤波,移相么···

不过看了shalixi 的回复,你还是自己选吧··

谢谢,找到了一个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了一个方法

这样可以,不过幅值减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不过幅值减半,

不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对吧。

如果是两个电阻两个电容的方式幅值不会衰减,如果是三个电阻一个电容的方式幅值会减半,

请问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两个电阻两个电容的方式幅值不会衰减,如果是三个电阻一个电容的方式幅值会减半,

请问你觉得有什 ...

相位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相位不对

楼主不是要0~180相位可调吗?只要调节100k的那个电阻就可以实现啊?怎么会相位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要0~180相位可调吗?只要调节100k的那个电阻就可以实现啊?怎么会相位不对? ...

只能在0<V<90之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能在0

这不是0°~180°吗?

矢量图,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0°~180°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0°~180°吗?

是的,我验证了,0-180 可调,180调不到,不过问题不大,幅值减半,不过后面电路电压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