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rf540 用什么管子驱动呢

楼主(2014-10-17):
请问irf540 用什么管子驱动呢,我准备max628,用5V驱动行么?
我看了一下irf540 的VGS=2-4V
是不是电压越高驱动的时候,内阻越低,发热量越小啊。在负载不大的时候能不能用5V的max628去驱动呀。频率40k,占空比1/50,

网友:
IR2110   IR2101  IR2103

网友A:
用半桥驱动芯片,控制在12V左右比较合适;
你低压的话,选择低压控制的N MOS;

网友B:
40K不高,可考虑用三极管搭个驱动
或者换一个5V能驱动的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K不高,可考虑用三极管搭个驱动
或者换一个5V能驱动的MOS

比如神码mos

网友C:
40k,D = 1/50, T = 0.5uS......波形都比较难抓到啊
这个要求好高,感觉很难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神码mos

应用条件?

网友D:
可以考虑用TC4420 TC4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