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学问题】丢番图倒数

楼主(2014-10-17):
来源:问题108

以下方程中,x,y,n为正整数。

1/x + 1/y = 1/n
对于n=4,有三个解,分别为:

1/5 + 1/20 = 1/4
1/6 + 1/12 = 1/4
1/8 + 1/8  = 1/4
求最小的n,使得其解个数大于1000.

楼主:
我算的结果:
num:1071   NO.: 240240

也就是240240,有1071个解。

不知道对不对。

又算了一下是这个:
num:1013   NO.: 180180
180180           1013个

楼主:
我的计算:

#include <stdio.h>

int IsResult(unsigned long xin,unsigned long nin)
{

        double res,den,num;

        den = (double)(xin - nin);
        num = (double)(xin * nin);

        res = num/den;

        if(res - (int)res < 0.00000001)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unsigned int GetResultNum(unsigned long nin)
{
        unsigned int resault_num;
        unsigned long xin;

        resault_num = 0;

        for(xin=nin + 1;xin <= nin * 2;xin ++){
                if(IsResult(xin,nin) == 0)
                        resault_num += 1;
        }

        return resault_num;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long i;

        for(i = 4;i < 0xfffffffe;i ++){
                num = GetResultNum(i);
                if(num >= 1000){
                        printf("num:%d   NO.: %ld\n",num,i);
                        return 0;
                }
        }

        printf("unsigned long yichu!\n");

        return 0;
}

楼主:
#include <stdio.h>

int IsResult(unsigned long xin,unsigned long nin)
{

        double res,den,num;

        den = (double)(xin - nin);
        num = (double)(xin * nin);

        res = num/den;

        if(res - (long)res < 0.00000001)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int GetResult(unsigned long xin,unsigned long nin,unsigned long *y)
{

        double res,den,num;

        den = (double)(xin - nin);
        num = (double)(xin * nin);

        res = num/den;

        if(res - (unsigned long)res < 0.00000001){
                *y = (unsigned long)res;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unsigned int GetResultNum(unsigned long nin)
{
        unsigned int resault_num;
        unsigned long xin;

        resault_num = 0;

        for(xin=nin + 1;xin <= nin * 2;xin ++){
                if(IsResult(xin,nin) == 0)
                        resault_num += 1;
        }

        return resault_num;
}

int ViewResult(unsigned long nin)
{
        unsigned int resault_num;
        unsigned long xin;
        unsigned long y;

        resault_num = 0;

        for(xin=nin + 1;xin <= nin * 2;xin ++){
                if(GetResult(xin,nin,&y) == 0){
                        printf(" (%ld,%ld)",xin,y);
                }
        }

        printf("\n\n");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long i;

        for(i = 4;i < 0xfffffffe;i ++){
                num = GetResultNum(i);
                if(num >= 1000){
                        printf("num:%d   NO.: %ld\n",num,i);

                        ViewResult(i);

                        return 0;
                }
        }

        printf("unsigned long yichu!\n");

        return 0;
}

网友A:
我得到1094在240240的时候

网友A:
最起码少了(480480,480480)

网友A:
这些都是符合要求的X值,Y值得自己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少了(480480,480480)

我后边算的是:
num:1013   NO.: 180180

网友A:
240240我的有错误

180180得到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验证一下?
ok

楼主(2014-11-21):
引用 网友A:
ok

更多解法在这里面